同样的单片机程序为什么生成的hex文件不一样?

楼主(2023-04-30):
网上找的代码,给的hex文件能够运行,但是将程序编译后生成的hex文件部分功能异常

网友A:
原因多了去了,不同版本优化能力不一样,同一个版本优化等级不一样,甚至连源文件编译顺序不一样都可以造成最后的hex文件不一样。

网友B:
头文件不同,编译器版本,优化设置不同,过度优化可能会导致程序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