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单片机使用RSA生成签名太慢

楼主(2023-05-01):
移植mbedtls库,用2048bit密钥和原始文本通过RSA2生成数字签名,在电脑上运算很快,在单片机运算要7秒左右,是只跟平台有关吗?

网友A:
单片机主频最多几十兆,电脑主频是GHZ级别,主频就几十倍差距。再一个如果电脑是64位系统,单片机最多32位,处理数据位宽就差了1倍。速度差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主频最多几十兆,电脑主频是GHZ级别,主频就几十倍差距。再一个如果电脑是64位系统,单片机最多32位 ...

寄了,那没办法优化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寄了,那没办法优化了

C语言有union结构和指针操作等,如果你连这些都不会,不但可能浪费内存还会慢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C语言有union结构和指针操作等,如果你连这些都不会,不但可能浪费内存还会慢很多。

运算量太大,循环层数也多

网友C:
这种非对称加密方式,本身就需要进行大量的计算,因此,在单片机低性能的计算平台上,再怎么优化也不可能达到台式机的计算时间

网友D:
引用 网友B:
C语言有union结构和指针操作等,如果你连这些都不会,不但可能浪费内存还会慢很多。

没卵用,在单片机上没有优化可能性,硬件瓶颈在那

网友E:
第一是单片机性能有限,与计算性能差距巨大。第二算法没有如果为单片机专门优化也会降低效率。第三你啥玩意单片机都不说 85S52也是单片机 F407也是单片机性能差距都百倍了,你这对比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