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40G芯片的困惑,引脚跟资料里的不一样?

楼主:
很奇怪为什么网上没人提出过,难道只有我遇到这样问题,手上两块含CH340G的板子,一个是arduino板子,里面有一个CH340G,还有一块CH340G做的下载器,发现它们的引脚跟资料里的不一样。它们引脚:1,DSR      2,DCD   3,CTS  4,UD  5,UD   7,GND  8,5V  9,GND  11,RX   12,DTR    13,RTS    14,V315,TX    16,RI   其中10脚,6脚没量出来,估计跟晶振相关,但晶振脚跟它们不通。两块板子都这样,说明不是个案。有人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A(2023-05-01):
第10脚接5v,第6脚接电容到地,没晶振什么事?

网友B:
你可能搞错了管脚顺序了吧,340G的管脚与CH340C完全兼容,其中1脚为GND;16脚为VCC;7,8脚接晶体(340C一般可以省略晶体)

网友B:
这是CH340G管脚功能图

网友A:
网上很常见的板子,共同的特点是都号称CH340G,但上面没有字,都与晶振脚没有相连,有这种板子的不妨自己测测看

网友C:
芯片没丝印的一律不要觉得是什么型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网上很常见的板子,共同的特点是都号称CH340G,但上面没有字,都与晶振脚没有相连,有这种板子的不妨自己 ...

CH340系列的后缀字母不同差异很大,不单是封装不同。相同封装的引脚功能也不完全相同。仅凭功能猜测无字芯片型号只能确定大致范围,要确定型号还得逆向绘图。

网友E:
丝印不清晰,有可能是假的打磨的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网上很常见的板子,共同的特点是都号称CH340G,但上面没有字,都与晶振脚没有相连,有这种板子的不妨自己 ...

CH340C是不需要晶振的,你该去看看晶振的引脚接到哪里了,而不是直接确定该芯片是CH340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