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单片机使用ADC读取IO电压用OLED显示程序

楼主(2023-05-01):
使用STC12C5A60S2读取IO口0~5V的电压使用0~255范围表示电压范围
P0^6   SCLP0^7
SDAP1.0
ADC 通道0P1.1   ADC 通道1
  1. //P0^6   SCL
  2. //P0^7   SDA
  3. //P1.0   ADC 通道0
  4. //P1.1   ADC 通道1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oled.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声明ADC相关寄存器 */
//sfr ADC_CONTR   =   0xBC;           //ADC 控制寄存器
//sfr ADC_RES     =   0xBD;           //ADC 高8位结果寄存器
//sfr ADC_LOW2    =   0xBE;           //ADC 低2位结果寄存器
//sfr P1ASF       =   0x9D;           //P1 辅助控制寄存器

/*ADC操作的一些宏定义*/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 power control bit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 complete flag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 start control bit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420 clocks
#define ADC_SPEEDL  0x20            //280 clocks
#define ADC_SPEEDH  0x40            //140 clocks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70 clocks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
*函数名称:InitADC()
*函数功能:初始化ADC
*输入:无
*返回:无
**********************************************/
void InitADC()
{
    P1ASF = 0xf0;                   //开启8路ADC功能 1111 0000
    ADC_RES = 0;                    //清楚之前的结果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DelayMs(2);                       //ADC上电和延时
}

/**************************************
函数名称:GetADCResult(unsigned int ch)
功能描述:读取AD
入口参数:unsigned int ch    输入0-7分别读取AD0-AD7值
返回值:无
***************************************/
unsigned char GetADCResult(unsigned char ch)
{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ch | ADC_START;
                _nop_();                                                //查询前必须等待
    _nop_();
    _nop_();
    _nop_();
        while (!(ADC_CONTR & ADC_FLAG));//等待完成标志
        ADC_CONTR &= ~ADC_FLAG;         //关闭 ADC
        return ADC_RES;                 //返回ADC结果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temp , T ;
        unsigned        int        a ,b ,c, d;
        InitADC();//ADC初始化
        OLED_Init();//初始化OLED
        OLED_ColorTurn(0);//0正常显示,1 反色显示
  OLED_DisplayTurn(1);//0正常显示 1 屏幕翻转显示

        while(1)
        {
                temp = GetADCResult(0);
                T = GetADCResult(1);

                a = (temp / 1000  );//打印千位
                b = (temp % 1000 / 100  );//打印百位
                c = (temp % 100 / 10  );//打印十位
                d = (temp % 10  );//打印个位
                DelayMs(100);

                OLED_ShowString(53,2,"temp:",8);
                OLED_ShowNum(86,2,temp,3,8);

                OLED_ShowString(53,1,"T:",8);
                OLED_ShowNum(86,1,T,3,8);

//                OLED_ShowString(53,0,"a:",8);
//                OLED_ShowNum(86,0,a,3,8);
//
//                OLED_ShowString(53,1,"b:",8);
//                OLED_ShowNum(86,1,b,3,8);
//
//                OLED_ShowString(53,2,"c:",8);
//                OLED_ShowNum(86,2,c,3,8);

        }
}

Keil代码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