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pcb板覆铜后没有效果,大佬指点一下

楼主:
pcb覆铜之后没有效果

网友A(2023-05-02):
覆铜的实质是密布的导线,可设置全显示或无影线显示。贴图中覆铜是无影线显示方式,只显示覆铜的边界线,不会影响PCB加工覆铜。

网友B:
有边界线,证明铺铜已经完成,你没有显示铺铜的界面,把界面切换出来就行了

网友C:
设置多边形隐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