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如何控制220v灯泡亮?

楼主(2023-05-01):
51单片机如何控制220v灯泡亮,选用多大的继电器,升压模块?红外方面我会写

网友A:
可以用光耦隔离

网友B:
用MOC3063可以控制20W及以下灯泡,如果功率大要加可控硅,具体连接方法参考datasheet。

网友C:
有继电器模块,可以直接接单片机IO口

网友D:
10A以内用继电器(直流电除外),10~30A用大容量继电器,30A以上用交流接触器。

网友E:
灯泡建议使用光耦MOC30xx系列配合可控硅完成,继电器虽然性价比高,电路简单可靠,但相对来说,功耗和体积存在一些缺陷。对于灯的控制,可控硅比较理想

网友F:
  说的不明确,控制灯光亮灭还是亮度,亮灭可以用继电器,控制亮度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G:
有5v继电器,普通灯泡10A的就够了

网友H:
电磁继电器、干簧继电器、固态继电器、光耦+可控硅,楼主自己选择。

网友I:
220v继电器应该也可以吧,只是简单开关

网友J:
这要看你的灯泡瓦数多大,还要用光耦隔离

网友K:
用高压光耦,控制高压可控硅即可。

网友L:
引用 网友H:
电磁继电器、干簧继电器、固态继电器、光耦+可控硅,楼主自己选择。

回答比较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说的不明确,控制灯光亮灭还是亮度,亮灭可以用继电器,控制亮度用固态继电器

就是控制量灭

楼主:
这种继电器行吗

网友M:
能够写红外解码的程序已经不简单了,却不知道用继电器驱动电灯泡?那楼主知道用什么元件

去驱动继电器吗?继电器用npn驱动还是pnp驱动?继电器该接在集电极还是发射极?继电器如何

安装保护二极管?这些都不知道的话我好奇红外解码程序楼主是怎么写出来的

网友B:
你是USB供电吧,你觉得USB那点儿5V电流能带的起来继电器?

网友N:
如果控制灯的亮灭,可用继电器,如果要控制灯的亮度,则可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度实现

网友O:
电磁继电器、可控硅都可以的

网友P:
小功率的话用普通继电器就可以哦

网友Q:
外接继电器模块

网友R:
如果只是控制亮灭,那继电器最合适,如果想要控制亮度,那就得用可控硅了。

网友S:
继电器模块,可以直接接单片机IO口

网友T:
引用 网友B:
你是USB供电吧,你觉得USB那点儿5V电流能带的起来继电器?

继电器一般不是十几到几十毫安的工作电流吗?USB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T:
继电器一般不是十几到几十毫安的工作电流吗?USB应该没问题吧

继电器一般是24V或者12V供电,但是小白们特别喜欢5V或3V供电的,这个电流可就远不止几十毫安了。

网友U:
gpio口加光耦后控制mos,再接继电器控制

网友V:
用升压模块

网友T: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一般是24V或者12V供电,但是小白们特别喜欢5V或3V供电的,这个电流可就远不止几十毫安了。

这……说得太牵强了吧,大多数型号的继电器,都会搞一个系列的,区别有不同封装,不同类型,不同电压等等,其中不但有你说的24V或者12V,也会有5V,3V,看参数选用就行了。
我们公司一款产品就用了欧姆龙的5V继电器,手册标注的工作电流不到30mA,USB一般有500mA电流,绰绰有余了

网友W:
ULN2001继电器模块来控制继电器

网友X:
继电器选择:选择一个适合的继电器,其额定电压至少为220V AC,并且具有与51单片机的输出电平兼容的控制电压。常用的继电器是5V控制的,您可以选择一个5V继电器来与51单片机配合使用。确保继电器的额定电流能够满足灯泡的功耗需求。
电路连接:将继电器的控制端连接到51单片机的一个GPIO引脚,以便通过控制该引脚的电平来开关继电器。将继电器的220V AC输入端连接到电源上的相位线(Line)上,将220V灯泡的一端连接到继电器的通常闭合(Normally Closed)触点,将灯泡的另一端连接到电源的零线(Neutral)上。
升压模块:如果您需要使用低电压(例如5V或12V)的电源控制220V灯泡,您可以选择一个合适的升压模块(如AC-DC电源模块或变压器),将低电压转换为220V交流电。具体的升压模块的选择取决于您的需求和设计限制。确保选用的升压模块能够提供足够的功率以驱动灯泡。

网友Y:
用继电器就行,现成的模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T:
这……说得太牵强了吧,大多数型号的继电器,都会搞一个系列的,区别有不同封装,不同类型,不同电压等等 ...

你连具体型号都说不出来。

网友Z:
推荐使用可控硅来做。
可控硅(Silicon Controlled Rectifier) 简称SCR,是一种大功率电器元件,也称晶闸管。它具有体积小、效率高、寿命长等优点。在自动控制系统中,可作为大功率驱动器件,实现用小功率控件控制大功率设备。它在交直流电机调速系统、调功系统及随动系统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