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平时都是用什么方法检测电感值的?

楼主:
       一直觉得检测电感是个比较麻烦的事情。市场上常见的便携式电感表,量程通常在2mH-20H,很难满足我的要求。量程太大了,即使打到最低的2mH档,也很难检测准uH级别的电感,就更别说nh的了。听说过数字电桥,在网上看了一下,一台需要几千元。也曾经试过搭建LC振荡电路,通过谐振频率来判断,但效果一般般。想在这里请教一下大家,平时一般用什么方法测电感的呢?尤其是一些电感值不大的贴片电感。我经常需要检测的一些贴片电感,没有标识,大多数只有几uh,极个别的甚至能到几十nh。

网友A(2023-05-02):
nH级只能用LCR电桥了,而且Q值D值这些副参数比感量容量这种主参数更重要。比如电解电容干涸往往容量不变,看D值马上就知道该换了。

网友B:
手上有台数字感容表,5年前150块钱买的,能测0.00几uH,准确度无从验证,测mH准确度没问题。现在涨价了。

网友C:
uH、nH级的电感,除了电桥(好不能是便宜的或自己DIY的),没更好的仪器可以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