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接收干扰 单片机PWM输出给负载(灯)时红外接收距离缩短

楼主(2023-05-02):
单片机芯片PWM输出给负载(灯)时红外(NEC)接收距离缩短,不接负载没影响,接负载后接收头输出脚波形不正确了

网友A:
灯多大功率? 加光耦隔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多大功率? 加光耦隔离试试。

不是光干扰,因为用别人写的程序不会,同样的芯片

网友B:
PWM的频率要尽量远离38KHz,比如用200K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PWM的频率要尽量远离38KHz,比如用200KHz。

是频率问题,做不到那么高的,调低有效果,但别人2khz没问题

网友C:
就是pwm频率问题,频率越接近38k或者其谐波频率,越容易出现问题。这个频率干扰会从两个地方引入,一个是电源,一个是光。。电源上的就用电容解决。光干扰就要用抗光干扰强的接收头。否则就加大或减小PWM频率。远离38k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pwm频率问题,频率越接近38k或者其谐波频率,越容易出现问题。这个频率干扰会从两个地方引入,一个是电 ...

别人同样硬件条件,2khz没问题,我调几百hz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