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可以用单片机程序控制直流减速电机转几圈吗?

楼主(2023-05-02):
请问可以用程序控制直流减速电机转几圈吗?(寻求范例)
我想在特定范围值内控制它转特定的圈数。我现在只能控制它的正反转和停止还有用延时控制了它的转速

网友A:
普通电机不行,带反馈的可以,有那种带霍尔或者光耦反馈的减速电机,可以比较精确的控制转了几圈

网友B:
马达上加编码器可以控制电机转的角度,角度/360就是圈数。

网友C:
可以使用单片机程序控制直流电机转几圈。实现这个过程可能需要以下几个步骤:

1.确定电路:需要使用合适的电路来控制电机的转动 设置计数器:的计数器或者外部计数器来记录电机转速和圈数。

2.编写程序:编写程序,实现电机转定圈数的控制,可以采用PID算法或者其他控制算法。

网友D:
有编码器反馈就很简单了。
没有反馈,则比较困难,以前做过,从电流中获取换相信号,以此做转速信号,效果可以的。
也可以检测电流和电机端电压,根据电机内阻,大约计算其转速(误差可能到10%),对时间积分就是转角。

网友E:
直流电机可以通过电流波形来确定转了多少圈,这种方法可以准确计算转了多少圈,但是直流电机断电后不是立即停止,主要与负载大小有关,如果是水泵那就很快停止,风扇很久都不会停,所以用这种方法如果要控制转500圈以上精度还可以的,如果要控制100圈以下误差比较大。

网友F(2023-12-05):
用磁控开关+单片机脉冲计数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