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力锅的故障维修问题

楼主(2023-05-03):
电压力锅正常使用,应该是通电,保温灯亮,转动定时器开关,加热灯亮,定时时间到,加热灯灭,保温灯亮起。
现在的故障现象是:通电转动定时器开关,加热灯亮一下就灭,保温灯亮起,怀疑是定时器开关坏了。拆修的过程中,把定时器开关修好,不小心把保温开关拧断了,去掉保温开关,蓝线和红线应该短接,还分开。
分开以后测试,加热灯亮,能正常加热,时间到,保温灯亮。这样用的话,会不会存在什么问题或者安全隐患。

网友A:
貌似你的电路图呵呵。
保温开关和定时器开关不可能是并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貌似你的电路图呵呵。
保温开关和定时器开关不可能是并联。

这个电路图不是他画的,是网上的;保温开关和定时器开关怎么不可能并联?只要上电不操作,就一直是保温状态,很多低档电饭锅、电压力锅就是这样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你的电路图呵呵。
保温开关和定时器开关不可能是并联。

原厂电路图,不可能错的,我也实际测试过,是对的

网友C:
保温开关坏了,线分开,没安全 隐患,只是不能保温了,虽然保温指示灯亮。

网友D:
没了保温开关这锅就失去保温功能,其它的照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