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力锅电路原理图分析问题

楼主:
上电转动定时器开关,如果没盖好盖子漏气,或者压力开关和限温开关坏了不能跳开,会不会一直加热,定时器不能工作无法断开开关。

网友A(2023-05-03):
已经是论坛的老人了,这么简单的问题连初中生都会解答,还需要问吗?还是问上瘾了?另外,只说开关坏了就问问题,连坏成什么样都不说,开关触点粘连和开路的效果会是一样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已经是论坛的老人了,这么简单的问题连初中生都会解答,还需要问吗?还是问上瘾了?另外,只说开关坏了就问 ...

开关是常闭的,坏了,不能断开。是不是定时器就不能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