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在整流前使用稳压管是干啥的

楼主(2023-05-03):
市电220除了直接去整流桥,还并联了一个由两个稳压管和3个821的电阻串在一起的电路,维修时候不小心弄碎了一个稳压管,看了半天上面是ph 075字样,不知道是啥型号,电路修好后,就看这里奇怪,不管碎的二极管开机没问题,但是有这个电路有啥好处?请论坛大神解个惑

楼主:
在附个图

网友A:
看你这个实物,应该是并接在共模电感L/N输入和输出,L和N各一组。
这种设计我认为应该是给ESD提供通路,ESD相对于共模电感,R+D通路阻抗更低。
现在开关电源设计一般会在板上的共模电感输入、输出直接做锯齿状放电峰。

网友B:
消反峰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你这个实物,应该是并接在共模电感L/N输入和输出,L和N各一组。
这种设计我认为应该是给ESD提供通路,ES ...

一进来就有黄颜色的压敏电阻来抑制ESD了,就算是两个稳压管有抑制尖峰的能力,加上三个串联的820欧电阻以后,也没有任何抑制能力了,就是个画蛇添足狗尾续貂的东西,没有用,也没有坏处,这样的电路见得太多了。

楼主:
太高深,太专业,我得去百度了

楼主:
哦,对了,那这个稳压管是多大的,是不是75v的,我看上面有ph 075字样

楼主:
百度了一圈,好像明白了,一般这里的共模电感都要做放电间隙或者火花间隙,不知道这个为什么没有用这种方式,用了双稳压+电阻形式,就是共模电感间出现瞬态高压,会因为超过稳压二极管电压值而使得两个二极管双双导通,变成直连,那么这种危险的高压就会被电阻消耗掉。
看百度结果说一般都是用在防雷击上的。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就是不知道75v是不是满足要求?

楼主:
原来是C75PH,不是075,是BZV85-C75,1.3w,7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