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 内存地址和位带别名计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3-05-03):
位带就是个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8051体系太落后了,RAM太小,一个字节要掰成8个位来用。ARM的位带,为了节约1个字节的7个位,只操作1个位,需要32个位地址空间,实在是没意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位带就是个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8051体系太落后了,RAM太小,一个字节要掰成8个位来用。ARM的位带,为 ...

51单片机子程序以  loop......  ........ ret 或者 reti 结束   stm32有的 以 MOV PC,LR结束, 但多个子程序编译时候会警告。还有以PROC ENDP 结尾的。还有BX LR 结尾的。
请问有没有标准的通用格式。上图是12864仿真,程序在箭头的位置死循环,以下是代码。

  1. *************12864亮屏程序 stm32f103c8t6*************************
  2. *************************************************************************
  3. *12864_RS位A10,ODR位带别名                0X422101A8
  4. *12864_RW位A09,ODR位带别名                0X422101A4
  5. *12864_EN位A08,ODR位带别名                0X422101A0
  6. *12864_BUSY_BIT        位GPIOA_IDR07  别名        0X4221011C        忙标志位
  7. *RCC_APB2ENR地址 0X40021018
  8. *GPIOA_CRL地址        0X40010800
  9. *GPIOA_CRH地址        0X40010804
  10. *GPIOA_ODR地址        0X4001080C
  11. *GPIOA_IDR地址        0X40010808
  12. *GPIOA_00地址        0X42210180
  13. *
  14. *
  15. *************************************************************************
  16. RCC_APB2ENR        EQU        0X40021018
  17. GPIOA_CRL        EQU        0X40010800
  18. GPIOA_CRH        EQU        0X40010804
  19. GPIOA_ODR        EQU        0X4001080C
  20. LCD12864_RS        EQU        0X422101A8
  21. LCD12864_RW        EQU        0X422101A4
  22. LCD12864_EN        EQU        0X422101A0
  23. LCD12864_BUSY_BIT        EQU                0X4221011C
  24. GPIOA_00        EQU        0X42210180
  25.         AREA        ICODE,CODE
  26.         ENTRY
  27.         EXPORT        __main
  28. __main
  29.         BL        SYSTEM_BIOS                        ;调用系统设置
  30.         BL        LCD12864INIT                ;调用屏幕初始化
  31.         MOV        R3,#0X80                        ;12864第一格
  32.         BL        LCD12864WRITE_CMD        ;
  33.         MOV        R4,#0X41                        ;显示字符A

  34. LOOP        B        LOOP

  35. *************系统设置子程序********************
  36. SYSTEM_BIOS
  37.         LDR        R0,=RCC_APB2ENR                ;打开RCC_APB2ENR
  38.         MOV        R1,#0X0000000C                ;打开GPIOA时钟
  39.         STR        R1,[R0]
  41.         LDR        R0,=GPIOA_CRL                ;设置GPIOA低8位为输出
  42.         MOV        R1,#0X33333333
  43.         STR        R1,[R0]
  45.         LDR        R0,=GPIOA_CRH                ;设置GPIOA_08_09_10为输出
  46.         MOV        R1,#0X00000333
  47.         STR        R1,[R0]
  49.         LDR        R0,=LCD12864_EN                ;设置12864_EN为0
  50.         MOV        R1,#0
  51.         STR        R1,[R0]
  53.         BX LR                        ;子程序返回语句
  54. SYSTEM_BIOS_END                                ;返回

*************LCD12864初始化子程序********************
LCD12864INIT
        MOV        R3,#0X38
        BL        LCD12864WRITE_CMD
        MOV        R3,#0X38
        BL        LCD12864WRITE_CMD
        MOV        R3,#0X0C
        BL        LCD12864WRITE_CMD
        MOV        R3,#0X06
        BL        LCD12864WRITE_CMD
        MOV        R3,#0X01
        BL        LCD12864WRITE_CMD
        BX LR
LCD12864INIT_END

*************LCD12864读状态孙程序********************
LCD12864_BUSY

        LDR        R0,=LCD12864_EN                ;EN=0
        MOV        R1,#0
        STR        R1,[R0]

        LDR        R0,=LCD12864_RS                ;RS=0
        MOV        R1,#0
        STR        R1,[R0]

        LDR        R0,=LCD12864_RW                ;RW=1
        MOV        R1,#1
        STR        R1,[R0]

        LDR        R0,=LCD12864_EN                ;EN=1
        MOV        R1,#1
        STR        R1,[R0]

LCD12864_BUSY1

        LDR        R0,=LCD12864_BUSY_BIT
        LDR        R1,[R0]                                ;读标志

        MOVS        R0,R1                        ;显示标志到APSR
        BNE        LCD12864_BUSY1                ;标志判断,为0重新则读取

        LDR        R0,=LCD12864_EN                ;EN=0
        MOV        R1,#0
        STR        R1,[R0]

        ;LDR        R0,=GPIOA_00                ;GPIOA00=1
        ;MOV        R1,#1
        ;STR        R1,[R0]

        BX LR                ;子程序返回语句
LCD12864__BUSY_END

*************LCD12864写指令子程序********************
LCD12864WRITE_CMD                        ;R3作为指令传递
        LDR        R0,=LCD12864_EN                ;EN=0
        MOV        R1,#0
        STR        R1,[R0]

        BL        LCD12864_BUSY                ;调用判忙程序

        LDR        R0,=LCD12864_RS                ;RS=0
        MOV        R1,#0
        STR        R1,[R0]

        LDR        R0,=LCD12864_RW                ;RW=0
        MOV        R1,#0
        STR        R1,[R0]

        LDR        R0,=LCD12864_EN                ;EN=1
        MOV        R1,#1
        STR        R1,[R0]

        LDR        R0,=GPIOA_ODR                ;
        LDR        R1,[R0]                                ;取出ODR值
        LDR        R2,=0X0000FF00
        AND        R1,R2                                ;ODR低八位置0
        ORR        R3,R1                                ;GPIOA高八位写入R3
        STR        R3,[R0]                                ;指令写入显示屏

        LDR        R0,=LCD12864_EN                ;EN=0
        MOV        R1,#0
        STR        R1,[R0]

        BX LR;子程序返回语句
LCD12864WRITE_CMD_END

*************LCD12864写数据孙程序********************
LCD12864WRITE_DAT                        ;R4作为数据传递
        LDR        R0,=LCD12864_EN                ;EN=0
        MOV        R1,#0
        STR        R1,[R0]

        BL        LCD12864_BUSY                ;调用判忙

        LDR        R0,=LCD12864_RS                ;RS=1
        MOV        R1,#1
        STR        R1,[R0]

        LDR        R0,=LCD12864_RW                ;RW=0
        MOV        R1,#0
        STR        R1,[R0]

        LDR        R0,=LCD12864_EN                ;EN=1
        MOV        R1,#1
        STR        R1,[R0]

        LDR        R0,=GPIOA_ODR                ;
        LDR        R1,[R0]                                ;取出ODR值
        LDR        R2,=0X0000FF00
        AND        R1,R2                                ;ODR低八位置0
        ORR        R4,R1                                ;GPIOA高八位写入R3
        STR        R4,[R0]                                ;数据写入显示屏

        LDR        R0,=LCD12864_EN                ;EN=0
        MOV        R1,#0
        STR        R1,[R0]

        BX LR                                ;子程序返回语句
LCD12864WRITE_DAT_END
        END

网友A:
知道你什么意思了,你以为汇编语言是一门“语言”,学会了一门就可以融会贯通学会别的了,你的理解完全错误。

汇编只是机器码助记符的汇集、组合。在不同平台上面,二进制机器码完全不一样,自然汇编也就完全不一样。你天真的以为学了51汇编就能整ARM汇编,事实却是,你学的51汇编对你学ARM汇编不但没有任何帮助,反而会起到反作用。正确的做法是完全忘掉以前你学的汇编,从头开始虚心的学习新的一个指令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