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封装的二极管大家用过吗?

楼主:
前几天打算修一个电路板,发现它的二极管是这样的:
两个2PIN接插口的正极和负极都各有一个,估计是钳位二极管,二极管的正极接地,每个都是。
用万用表测试,有0.6V压降。想去网上买同款,却发现没有这种封装的,有的几乎都是SMA,SMB,
SOD-123,还真没有这种0603封装的。请教论坛里的高手们,我前面的判断对不对,这个是钳位二极管吗?
为什么在网上找不到0603封装的呢?

网友A(2023-05-05):
引用 网友B:
多少V的看外观也能看出来?要看原理图分析才能知道TVS的电压是多少。

也没有确定下来,只是目前找到的这款,算是最接近的了。主板供电是12V直流,电流也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家,我按照大家的提示,找到了一款0603封装的二极管,而且确实是瞬态防静电二极管,感觉大概率就是这 ...

多少V的看外观也能看出来?要看原理图分析才能知道TVS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A:
谢谢大家,我按照大家的提示,找到了一款0603封装的二极管,而且确实是瞬态防静电二极管,感觉大概率就是这种了。和贴片电容一模一样的360度包了一圈的焊盘。

网友C:
二极管的正极接地,应该是防静电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那就应该是瞬态抑制二极管(TVS)了

瞬态抑制二极管(TVS)正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感谢大家支持,可能我前面描述得不够清晰,这个是有极性的,上面一端有一根代表极性的细线,用万用表的二极 ...

那就应该是瞬态抑制二极管(TVS)了

网友F:
有0603的二极管啊,不过我没用过。肖特基的到是用过

网友A:
感谢大家支持,可能我前面描述得不够清晰,这个是有极性的,上面一端有一根代表极性的细线,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试,也是单向导通且有0.6伏压降。

网友G:
看着像是磁珠,可以弄一个下来用二极管档看看,是不是有单向导通性

网友B:
二极管应该标极性,这里没有。0.6V压降可能是其他元件提供的,如果还有其他元件不能作为是二极管的判断标准。按国标GB4728二极管流水号应该是V,印着Dxx不能作为判断依据。

网友H:
很可能就是4148

网友I:
两个方向都测一下看看特性

网友E:
应该考虑是压敏电阻,看封装形式不会是二极管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没有极性,为什么不能是阻容件

没有用R或C开头,而是用D开头,应该不是阻容件

网友K:
没有极性,为什么不能是阻容件

网友L:
1.摘下来测量一下
2.有小封装的晶体管,不能局限于0603电阻电容电感类封装
3.有没有可能是TVS管
4.编不下去了...

网友M:
你看一下是不是SOD-323封装。

网友N:
焊下来,测测

网友N:
设计错了,改成电阻了

网友A:
手机的微距比较差,这张要清晰一点,D33 D34 D17 D18都是,0603封装

网友O:
图片有点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