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PT100铂电阻测温设计(LCD1602版)缺少程序 求帮助

楼主:
在设计制作时要注意如下3个问题:
(1) 电源去耦
当使用TLC2543这种12位A/D器件时,每个模拟IC的电源端必须用一个0.1μF的陶瓷电容连接到地,用作去耦电容。在噪声影响较大的环境中,建议每个电源和陶瓷电容端并一个10μF的钽电容,这样能够减小噪声的影响。
(2) 接地
对模拟器件和数字器件,电源的地线回路必须分开,以防止数字部分的噪声电流通过模拟地回路引入,产生噪声电压,从而对模拟信号产生干扰。所有的地线回路都有一定的阻抗,因此地线要尽可能宽或用地线平面,以减小阻抗,连线应当尽可能短,如果使用开关电源,则开关电源要远离模拟器件。
(3) 电路板布线
使用TLC2543时一定要注意电路板的布线,电路板的布线要确保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隔开,模拟线和数字线特别是时钟信号线不能互相平行,也不能在TLC2543芯片下面布数字信号线。

铂电阻测温元件清单

1.    9*15万用板
2.    按键*5
3.    1602液晶
4.    16p排针
5.    16p排母
6.    103电位器
7.    10k电阻
8.    1k电阻*2
9.    2k电阻*2
10.    4.7K电阻*2
11.    100K电阻*2
12.    100欧姆电阻
13.    LM358芯片
14.    8脚IC座
15.    TL431
16.    502电位器(蓝色精密)
17.    201电位器(蓝色精密)
18.    104Pf*2
19.    PT100铂电阻(双线)
20.    TLC2543
21.    20脚IC座
22.    12MHz晶振
23.    30pf电容*2
24.    10uf电容*2
25.    40脚IC座
26.    STC89C51单片机
27.    8550三极管
28.    蜂鸣器
29.    DC电源插口
30.    自锁开关
31.    导线若干
32.    USB线(电池盒)

仅供参考,版本落后文件可能不支持运行

没有代码,求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