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过压保护电路无效求教

楼主:
如图所示,这是我的电路图,TVS管型号是SFM30ACK,手册上的Vbr是33V我输入电压是40V的时候,他还是没有击穿,无法起到过压保护电路

网友A(2023-05-04):
TVS 离散性很大。

网友B:
D4是啥型号

网友C:
你可能是在某一个宝上买的

网友D:
质量问题!!!!!!

网友A:
D4 1N4007防止反接。

网友E:
TVS导通并不是直接导通,是超过电压越高通过电流越大,你33V 的TVS不能保证40V是短路的状态,无论TVS,压敏电阻,气体放电管 离散型都很大,而且电压越高比例越大。如果要做精准过压保护就要自己搭建电路

网友F:
TVS不是你想像的那样,33V是指某个很小电流的电压值,真正钳位电压是48V

网友G:
TVS本来误差就这么大,人家根本就不是防过压的,Transient Absorb你自己查查是什么意思。

网友H:
引用 网友E:
TVS导通并不是直接导通,是超过电压越高通过电流越大,你33V 的TVS不能保证40V是短路的状态,无论TVS,压敏 ...

自己搭电路,有啥防输入过压保护的电路吗?能告诉我几个吗,谢谢

网友I:
D4可以不用,D6一样能起到防反接的作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F:
TVS不是你想像的那样,33V是指某个很小电流的电压值,真正钳位电压是48V

那我换一个最大钳位电压是30V左右的,是不是就可以了?

网友J:
说明还在TVS本来误差范围,只能更改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