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介绍一款音频IC,支持差分输入

楼主(2023-05-03):
求大神介绍一款音频IC,想要 支持差分输入,支持单路输入,
简单一个IC
就能控制音量,

价格还便宜的最好

用来对接MCU来控制音量

网友A:
什么音频IC?太笼统了,音频IC包括:运放,I2S接口的立体声ADC、DAC、CODEC,带音量(还有重低音、音调)的立体声DAC,音量IC,音量、音调IC,回声、混响处理IC,多段均衡IC,音频功放,等等。
楼主是哪种?

网友B:
1.便宜极限做法,差分负接电容到地,正通过电容耦合到音量控制IC
2.通常做法,差分信号通过OP转成单端信号,然后进入音量控制IC'
便宜的音量控制IC M62429 PT2259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音频IC?太笼统了,音频IC包括:运放,I2S接口的立体声ADC、DAC、CODEC,带音量(还有重低音、音调)的 ...

大神很专业. 我应该是想要一个 做声卡的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音频IC?太笼统了,音频IC包括:运放,I2S接口的立体声ADC、DAC、CODEC,带音量(还有重低音、音调)的 ...

大神很专业!  我想要的应该是一个做声卡的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便宜极限做法,差分负接电容到地,正通过电容耦合到音量控制IC
2.通常做法,差分信号通过OP转成单端信 ...

新手小白 不懂就问 啥叫OP
想要一个音频的DSP, 支持多路混音 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