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普冉MCU可以用JLINK开仿真吗?

楼主(2023-05-03):
请教一下普冉MCU可以用JLINK开仿真吗,看资料上说好像只能用厂家自己的仿真器样。
以前用的几款国产的ARM核的MCU都可以用JLINK来调试。

网友A:
没有实践过,无法给予准确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实践过,无法给予准确的回答

客气了

网友B:
ARM内核可以用jlink仿真,如果在jlink里面没有具体型号,提供内核型号就可以。

网友C:
直接打芯片厂家电话问技术

网友D:
如果是在KEIL或者IAR调试程序,J-LINK  ST-LINK  CMSIS-DAP 都是可以的,因为PY用的是标准的SWD接口。

楼主:
OK,感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E:
要看芯片用的是什么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