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无刷直流电机驱动程序与Proteus仿真图

楼主:
#include "sys.h"
#include "led.h"
#include "lcd.h"
#include "motor.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includes.h"

////////////////////////事件标志组//////////////////////////////
#define KEY_FLAG                0x01
#define KEYFLAGS_VALUE        0X00
OS_FLAG_GRP        *EventFlags;                //定义一个事件标志组

/////////////////////////UCOSII任务设置///////////////////////////////////

//START 任务:创建其他任务的入口//开始任务的优先级设置为最低

#define START_TASK_PRIO                              10 //设置任务优先级
#define START_STK_SIZE                                  64 //设置任务堆栈大小
OS_STK START_TASK_STK[START_STK_SIZE];//任务堆栈
void start_task(void *pdata);        //任务函数

//LED0任务:每100ms:完成红色LED的一个周期闪烁、检测一次按键且将结果发送到事件标志组

#define LED0_TASK_PRIO                               9 //设置任务优先级
#define LED0_STK_SIZE                                      64 //设置任务堆栈大小
OS_STK LED0_TASK_STK[LED0_STK_SIZE];        //任务堆栈
void led0_task(void *pdata);        //任务函数

//LCD任务:每500ms:在屏幕上显示adc、电机转速

#define LCD_TASK_PRIO                               8 //设置任务优先级
#define LCD_STK_SIZE                                      64//设置任务堆栈大小
OS_STK LCD_TASK_STK[LCD_STK_SIZE];        //任务堆栈
void LCD_task(void *pdata);        //任务函数

//MOTOR任务:每200ms:控制电机换向、测量一次ADC

#define MOTOR_TASK_PRIO                               7 //设置任务优先级
#define MOTOR_STK_SIZE                                      64//设置任务堆栈大小
OS_STK MOTOR_TASK_STK[MOTOR_STK_SIZE];        //任务堆栈
void MOTOR_task(void *pdata);        //任务函数

//LCD_KEY任务: 每100ms: 在屏幕上显示(事件)开关是否按下

#define LCD_KEY_TASK_PRIO                               6 //设置任务优先级
#define LCD_KEY_STK_SIZE                                      64//设置任务堆栈大小
OS_STK LCD_KEY_TASK_STK[LCD_KEY_STK_SIZE];        //任务堆栈
void LCD_KEY_task(void *pdata);        //任务函数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LCD_Init();                                //初始化与LCD连接的硬件接口
        MOTOR_Init();                //初始化PWM/GPIO复用硬件接口
        MOTOR_ADC_Init();        //初始化ADC复用硬件接口
        OSInit();
         OSTaskCreate(start_task,(void *)0,(OS_STK *)&START_TASK_STK[START_STK_SIZE-1],START_TASK_PRIO );//创建起始任务
        OSStart();
}

//开始任务
void start_task(void *pdata)
{
        INT8U err;

  OS_CPU_SR cpu_sr=0;
        pdata = pdata;
  OS_ENTER_CRITICAL();                        //进入临界区(无法被中断打断)

        //事件创建
        EventFlags = OSFlagCreate (KEYFLAGS_VALUE, //事件标志组初始值
                                                                &err);                                        //错误码

        //LED红灯的任务创建
         OSTaskCreate(led0_task,(void *)0,(OS_STK*)&LED0_TASK_STK[LED0_STK_SIZE-1],LED0_TASK_PRIO);

        //事件标志----LCD_KEY的任务创建
         OSTaskCreate(LCD_KEY_task,(void *)0,(OS_STK*)&LCD_KEY_TASK_STK[LCD_KEY_STK_SIZE-1],LCD_KEY_TASK_PRIO);

        //电机的任务创建
        OSTaskCreate(MOTOR_task,(void *)0,(OS_STK*)&MOTOR_TASK_STK[MOTOR_STK_SIZE-1],MOTOR_TASK_PRIO);

        //屏幕的任务创建
        OSTaskCreate(LCD_task,(void *)0,(OS_STK*)&LCD_TASK_STK[LCD_STK_SIZE-1],LCD_TASK_PRIO);

        OSTaskSuspend(START_TASK_PRIO);        //挂起起始任务.
        OS_EXIT_CRITICAL();                                //退出临界区(可以被中断打断)
}

Keil代码与Proteus仿真求指导:

网友A(2023-05-08):
请问有C语言编程程序吗楼主?

网友B:
LCD_MOTOR_CODE   dir included in package  Keil software..

网友C:
这啥玩意 不好使啊

网友D(2024-03-09):
代码写的挺规范,但是运行不起来。跑的系统

网友E(2024-05-10):
电机不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