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从机回复,超时了,或者是数据没有回复,主机该怎么判断?

楼主(2023-05-04):
谢谢大家

网友A:
做超时检测,超时就认为掉线,主机按设备掉线处理报警

网友B:
超时说明没信号,判断起来就太复杂了,需要非常细致的项目需求说明书才行。

比如723高铁事故死了40个人,就是雷雨天气,检测轨道上有没有车辆的设备被雷劈坏了,调度中心没有收到设备信号,就一直假定设备被劈坏前无车状态给出绿灯,最后酿成大祸。

这么复杂的系统都搞出这种错误,你想让网友一个帖子就能给你讲明白,这不是做梦吗?

网友C:
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收到约定数据,判为丢失。
丢失后采取的对策,由你按需要做。
如:重发、丢弃、计次……

网友D:
主机接收数据是用的串口吧,用串口的接收标志来判断,多长时间内接收标志仍然不为1,就算超时

网友E:
做一下码流分析,确定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

网友F:
都属于超时,主机做个不存在的标记,下次轮询就跳过,每隔10秒或1分钟,再访问3次,看是否存在。
重复上述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