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学习 天气预报小程序

楼主(2023-05-04):
几个要点:

1、注册心知天气,进入控制台,添加产品,在免费版中可得到秘钥,放程序的“my_key”中。

2、程序开头,需修改秘钥和城市

3、目标服务器可写ip地址,也可写入网站

4、OLED屏的七引脚不要搞错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源程序

网友A:
这个东西好好啊!实时播放,厉害了,谢谢分享

网友B:
程序为开发板编译失败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开发版选对了吗?

网友B:
刷好程序有开机画面,但好像到接收天气数据的时候就重启了,这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你的esp8266是新的还是以前烧过固件的?如以前用过,可能FLASH里有未擦除干净的区域。
按下图处理即可。

网友B:
按你的方法擦除flash了,还是无限重启!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楼主:
这种情况我也没碰到过,建议去百度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