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无大佬讲解下这个电路啊?

楼主(2023-05-04):
从US端输入方波,在三极管集电极处测量是正弦波,幅度还变小了,为什么啊?

网友A:
集电极连个负载都没有,你这个电路不完整,不能进行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集电极连个负载都没有,你这个电路不完整,不能进行分析。

网友B:
集电极要加上负载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集电极连个负载都没有,你这个电路不完整,不能进行分析。

右边接的选频放大电路

右边接的选频放大电路

右边接的选频放大电路

楼主:
引用 楼主:
右边接的选频放大电路

左边中周接的超声波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