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TLC5615数控直流稳压电源仿真哪位大神可以帮忙讲解一下

楼主:
http://www.51hei.com/bbs/dpj-135465-1.html

网友A(2023-05-05):
先将各个元件的手册读通,然后我讲给你听。

网友B:
你发的图,好像不全面。

网友C:
打开电源开关ON 选择相应的档位电压输出,由P20引脚输出数字调节电压至数模转换器,转换后7脚输出相应的控制电压至LM358,经比例运算后输出至下一级LM358比较器,比较器输出控制Q1的导通,再控制开关管Q2的导通

网友D:
TLC5615是DAC,输出的控制电压通过运放放大、三极管扩流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