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遥控船两个电机单独运行的原理图

楼主(2023-05-04):
一直搞不懂两个电机怎么用按钮单独控制正反转,之前做的都是两个电机都是同时正反转的

网友A:
求助舵机正反转文件

网友B:
初级电工应该掌握的东东。

网友C:
两个电机都是独立控制的,各自一个桥,每个桥用2路PWM,是用单片机的最基本的控制之一了。

网友D(2023-11-08):
用两个继电器控制正反转就简单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