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里的电阻和电源芯片烧坏了,关于替换问题

楼主:
这个电阻是不是0.33欧姆。
DIP封装的3842电源芯片,能不能用SOP封装的3844代换。如果可以的话,外围元件要更换吗。
整流二极管为什么用RL257。可以用1N5408代换吗

网友A(2023-05-05):
型号相同直接代换,就是不同封装占地不一样而已。

网友B:
这种情况肯定功率管也挂了,如果你查不出是什么原因烧的建议买新的,不是换完这几个就会好的找不到问题上机还会炸,充电器买个也不贵,如果有把握知道问题出在哪或者不在乎成本还是可以折腾的。

网友C:
3Ω的Rsense都炸了,功率管凶多吉少,可以说值钱的元件全都完了,没有任何维修价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3Ω的Rsense都炸了,功率管凶多吉少,可以说值钱的元件全都完了,没有任何维修价值。

开关管和二极管已经拆焊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