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8T6单片机汇编驱动LCD1602示例程序

楼主(2023-05-05):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单片机汇编语言源程序如下:
*************12864亮屏程序 stm32f103c8t6*************************
*************************************************************************
*12864_RS位A10,ODR位带别名                0X422101A8
*12864_RW位A09,ODR位带别名                0X422101A4
*12864_EN位A08,ODR位带别名                0X422101A0
*12864_BUSY_BIT        位GPIOA_IDR07  别名        0X4221011C        忙标志位
*RCC_APB2ENR地址 0X40021018
*GPIOA_CRL地址        0X40010800
*GPIOA_CRH地址        0X40010804
*GPIOA_ODR地址        0X4001080C
*GPIOA_IDR地址        0X40010808
*GPIOA_00地址        0X42210180
*************************************************************************
RCC_APB2ENR        EQU        0X40021018
GPIOA_CRL        EQU        0X40010800
GPIOA_CRH        EQU        0X40010804
GPIOA_ODR        EQU        0X4001080C
LCD12864_RS        EQU        0X422101A8
LCD12864_RW        EQU        0X422101A4
LCD12864_EN        EQU        0X422101A0
LCD12864_BUSY_BIT        EQU                0X4221011C
GPIOA_00        EQU        0X42210180
        AREA        ICODE,CODE
        ENTRY
        EXPORT        __main
__main
        BL        SYSTEM_BIOS                        ;调用系统设置
        BL        LCD12864INIT                ;调用屏幕初始化
LOO
        MOV        R3,#0X80                        ;12864第一格
        BL        LCD12864WRITE_CMD        ;
        MOV        R4,#0X41                        ;显示字符A
        BL        LCD12864WRITE_DAT
LOOP        B        LOO

*************系统设置子程序********************
SYSTEM_BIOS
        PUSH        {LR}
        LDR        R0,=RCC_APB2ENR                ;打开RCC_APB2ENR
        MOV        R1,#0X0000000C                ;打开GPIOA时钟
        STR        R1,[R0]

        LDR        R0,=GPIOA_CRL                ;设置GPIOA低8位为输出
        MOV        R1,#0X33333333
        STR        R1,[R0]

        LDR        R0,=GPIOA_CRH                ;设置GPIOA_08_09_10为输出
        MOV        R1,#0X00000333
        STR        R1,[R0]

        LDR        R0,=LCD12864_EN                ;设置12864_EN为0
        MOV        R1,#0
        STR        R1,[R0]
        POP        {LR}
        BX LR                        ;子程序返回语句
SYSTEM_BIOS_END                                ;返回

*************LCD12864初始化子程序********************
LCD12864INIT
        PUSH        {LR}
        MOV        R3,#0X38
        BL        LCD12864WRITE_CMD
        MOV        R3,#0X38
        BL        LCD12864WRITE_CMD
        MOV        R3,#0X0C
        BL        LCD12864WRITE_CMD
        MOV        R3,#0X06
        BL        LCD12864WRITE_CMD
        MOV        R3,#0X01
        BL        LCD12864WRITE_CMD
        POP        {LR}
        BX LR
LCD12864INIT_END                ;        子程序返回语句

*************LCD12864读状态孙程序********************
LCD12864_BUSY
        PUSH        {LR}

        LDR        R0,=LCD12864_BUSY_BIT                ;
        MOV        R1,#0                ;
        STR        R1,[R0]

        LDR        R0,=LCD12864_EN                ;EN=0
        MOV        R1,#0
        STR        R1,[R0]

        LDR        R0,=LCD12864_RS                ;RS=0
        MOV        R1,#0
        STR        R1,[R0]

        LDR        R0,=LCD12864_RW                ;RW=1
        MOV        R1,#1
        STR        R1,[R0]

        LDR        R0,=LCD12864_EN                ;EN=1
        MOV        R1,#1
        STR        R1,[R0]

LCD12864_BUSY1

        LDR        R0,=LCD12864_BUSY_BIT
        LDR        R1,[R0]                                ;读标志

        MOVS        R0,R1                        ;显示标志到APSR
        BNE        LCD12864_BUSY1                ;标志判断,为0重新则读取

        LDR        R0,=LCD12864_EN                ;EN=0
        MOV        R1,#0
        STR        R1,[R0]
        POP        {LR}
        BX LR                ;子程序返回语句
LCD12864__BUSY_END

*************LCD12864写指令子程序********************
LCD12864WRITE_CMD                        ;R3作为指令传递
        PUSH        {LR}
        LDR        R0,=LCD12864_EN                ;EN=0
        MOV        R1,#0
        STR        R1,[R0]
        BL        DELAY
        ;BL        LCD12864_BUSY                ;调用判忙程序

        LDR        R0,=LCD12864_RS                ;RS=0
        MOV        R1,#0
        STR        R1,[R0]

        LDR        R0,=LCD12864_RW                ;RW=0
        MOV        R1,#0
        STR        R1,[R0]

        LDR        R0,=LCD12864_EN                ;EN=1
        MOV        R1,#1
        STR        R1,[R0]

        LDR        R0,=GPIOA_ODR                ;
        LDR        R1,[R0]                                ;取出ODR值
        LDR        R2,=0X0000FF00
        AND        R1,R2                                ;ODR低八位置0
        ORR        R3,R1                                ;GPIOA高八位写入R3
        STR        R3,[R0]                                ;指令写入显示屏

        LDR        R0,=LCD12864_EN                ;EN=0
        MOV        R1,#0
        STR        R1,[R0]
        POP        {LR}
        BX LR;子程序返回语句
LCD12864WRITE_CMD_END

*************LCD12864写数据孙程序********************
LCD12864WRITE_DAT                        ;R4作为数据传递
        PUSH        {LR}
        LDR        R0,=LCD12864_EN                ;EN=0
        MOV        R1,#0
        STR        R1,[R0]
        BL        DELAY
        ;BL        LCD12864_BUSY                ;调用判忙

        LDR        R0,=LCD12864_RS                ;RS=1
        MOV        R1,#1
        STR        R1,[R0]

        LDR        R0,=LCD12864_RW                ;RW=0
        MOV        R1,#0
        STR        R1,[R0]

        LDR        R0,=LCD12864_EN                ;EN=1
        MOV        R1,#1
        STR        R1,[R0]

        LDR        R0,=GPIOA_ODR                ;
        LDR        R1,[R0]                                ;取出ODR值
        LDR        R2,=0X0000FF00
        AND        R1,R2                                ;ODR低八位置0
        ORR        R4,R1                                ;GPIOA高八位写入R3
        STR        R4,[R0]                                ;数据写入显示

        LDR        R0,=LCD12864_EN                ;EN=0
        MOV        R1,#0
        STR        R1,[R0]
        POP        {LR}
        BX LR                                        ;子程序返回语句
LCD12864WRITE_DAT_END
*********************延时程序 未经计算的时间*********************************************
DELAY
        PUSH        {LR}
        LDR        R5,=0X00001000
DELAY1
        SUB        R5,#0X00000001
        CMP        R5,#0X00000000
        BNE        DELAY1
        POP        {LR}
        BX        LR
DELAY_END                                        ;子程序返回语句
        END

程序下载后按一下复位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