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将这两个单片机系统电路功能合成?有关智能照明和计数器

楼主(2023-05-05):
    小弟想做一个隧道的智能照明系统,原理其实很简单:    首先确定车流量,若每分钟的车辆数小于40。则调用函数1,每分钟车辆数大于40则调用函数2。
    函数1和2均是和(隧道口)光强有关的函数。最终目的是根据隧道口的光强调用相应的函数控制10个灯的亮度。

小弟单片机刚起步没多久只能做一些简单的东西,左下和右下分别是声光控灯和计数器,想请教一下大佬该怎么将这两个合成。

网友A:
简单解法, 先把下面电路加两个锁存器74HC373,这样可以用一个P1口控制两个8段码管, 就不用使用P0口。 如果没问题,就可以和上面电路合了,上面电路P1口是空闲的。

网友B:
直接并。1602用6线驱动只显示就好,省下来的口够下图所有的连接。
需要扩口的话,数码管可以用TM1650之类的驱动,还可以多出很多端口。

网友C:
把声控和光控检测到记为一次,到达设定次数就调用函数1或2,从而控制相应灯光。

网友D:
按照思路分解任务逐步实现。根据你的描述,口线也够用,直接并上就行了。

网友E:
楼主应该是想设计一个带有计数功能和声光控制10灯的系统。可以将10个灯分配给10个引脚,LCD1602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