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中断进不了,是中断优先级没设置吗?怎么改呢

楼主(2023-05-05):
/*-----------------------------------------------
  名称:串口通信
  内容:连接好串口或者usb转串口至电脑,下载该程序,打开电源
        打开串口调试程序,将波特率设置为9600,无奇偶校验
        晶振11.0592MHz,发送和接收使用的格式相同,如都使用
        字符型格式,按复位重启程序,可以看到接收到 UART test, 请在发送区输入任意信
                然后在发送区发送任意信息,接收区返回同样信息,表明串口收发无误
------------------------------------------------*/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u8 xdata buf[10]={1,2,3,4,5,6,7,8,9,0xA};
u8 code buf1[10]={1,2,3,4,5,6,7,8,9,0xA};
sbit k1=P1^4;
sfr P4 =0Xe8;
sbit P4_0 = P4^0;
unsigned char Temp[];
u8 flag;
u8 i ;
bit ready=0;
  j=0x00;
unsigned char gotData[9];
u8 jscos,jk;
/*------------------------------------------------
                   函数声明
------------------------------------------------*/
void SendStr(unsigned char *s);
void Send_data();
void delaynms(unsigned int di) //延时
{
unsigned int da,db;
for(da=0;da<di;da++)
   for(db=0;db<10;db++);
}
/*------------------------------------------------
                    串口初始化
------------------------------------------------*/
void InitUART  (void)
{

    SCON  = 0x50;                        // SCON: 模式 1, 8-bit UART, 使能接收
//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重装
    TMOD |= 0x21;    //T1方式2、T0方式1
          TH1   = 0xFD;               // TH1:  重装值 9600 波特率 晶振 11.0592MHz
    TL1 = 0xfd;      //波特率
          TR1   = 1;                  // TR1:  timer 1 打开
    IE |= 0x92;      //开启中断
          EA    = 1;                  //打开总中断
    ES    = 1;                  //打开串口中断
}

void Init_Timer1(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1=(65535-20000)/256;
TL1=(65535-20000)%256;
EA=1;            //总中断打开
ET1=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1=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65535-10000)/256;
TL0=(65535-10000)%256;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
                    主函数
------------------------------------------------*/
void main (void)
{
  u8 i;
InitUART();
Init_Timer0();
//SendStr("UART test,请在发送区输入任意信息");
Init_Timer1();
                 //打开串口中断
while (1)
    {
      if( flag)
            {
                   for(i=0;i<9;i++)
                    {
                        SBUF= gotData[ i];
                           while(!TI);TI=0;
                        }

                            if(gotData[0]==0xFF)
                             {
                                    // P4_0=!P4_0;
                                 jk=1;
                          }

                          flag=0;
                 }
      if(jscos==1)
            {
                 Send_data();
                 jscos=0;
                }

        }
}

void Send_data()
{         u8 l;

          for(l=0;l<10;l++)
          {
                 SBUF=buf1[l];
         while(!TI);
      TI = 0;
          }

}

/*------------------------------------------------
                    发送一个字节
------------------------------------------------*/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buf1)
{
SBUF = buf1;
while(!TI);
      TI = 0;
}
/*------------------------------------------------
                    发送一个字符串
------------------------------------------------*/
void SendStr(unsigned char *s)
{
while(*s!='\0')// \0 表示字符串结束标志,通过检测是否字符串末尾
  {
  SendByte(s);
  s++;
  }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16        count;
          TH0=(65535-10000)/256;
    TL0=(65535-10000)%256;

//                TR0 = 0;    //关闭T0
    j = i;      //暂存接收到的数据帧长度
    i = 0x00;   //长度清零
    ready = 1;  //置位接收完成标志

   if (count >500&&jk==1)
    {
    //    LED = ~LED;
//      P4_0=!P4_0;   count = 0;
     jscos=1;
        }
    count ++;
}

void timer1(void) interrupt 3
{

static u16        count;
          TH1=(65535-20000)/256;
    TL1=(65535-20000)%256;

//                TR0 = 0;    //关闭T0
    j = i;      //暂存接收到的数据帧长度
    i = 0x00;   //长度清零
    ready = 1;  //置位接收完成标志
//
  if(count>15000)
         {

         count=0; P4_0=!P4_0;
         }
count++;

}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0x00;                  //重新赋值
        TL0=0x00;

        LED=~LED;        //指示灯反相,可以看到闪烁

        }          */
/*------------------------------------------------
                     串口中断程序
------------------------------------------------*/
void UART_SER (void) interrupt 4 //串行中断服务程序
{
             //定义临时变量

   if(RI)                        //判断是接收中断产生
     {
              RI = 0;         //清零接收中断标志位
        TH0 = 0xf8;
        TL0 = 0x2f;     //2ms定时
        TR0 = 1;        //开启T0
        gotData[i++] = SBUF; //读取收到的字节
         }
            if(i==9)
                  {
                          i=0;
                   flag=1;
                  }

}

网友A:
串口接收应该一直打开,而不应该由定时0控制,main循环里if( )括号里应该填写判断依据。

网友B:
你InitUART()中是配置T1做波特率发生器。
但是Init_Timer1()又把T1配置成定时器了。
串口自然失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InitUART()中是配置T1做波特率发生器。
但是Init_Timer1()又把T1配置成定时器了。
串口自然失效了。

我用了T2,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