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式整流用4个不一样的二极管,可以吗 1N4007和1N5408混用

楼主(2023-05-05):
谢谢大家

网友A:
当然可以,整个桥的耐压用最低的二极管的耐压,电流用电流最小的那个计算。

网友B:
1N4007很容易找到为什么要混用,如果电流不大可以混用。

网友C:
当然可以,只要你能把5408的管脚插进4007的洞里取即可,电流电压全部当作4007来用。

网友D:
可以。额定电流按最小的二极管算。
1N4007和1N5408混用时,1N5408只能当1N4007用。

网友E:
可以混用,但是要注意表现最差的那个

网友F:
如果要求不高是可以的

网友G:
好多电子元器件要是可以混用,都是按最小额定的那个元器件的参数

网友H:
可以,按电流最小、耐压最低的评估。

网友I:
可以使用4个不同型号的二极管实现桥式整流,但是不能随意混用。
1N4007和1N5408二极管的主要参数有管子最大反向电压、最平均整流电流、最大反向电流等参数,不同型号的二极管有着不同的参数范围,混用有可能会影响器件的特性和使用寿命。
如果混用两种不同型号的二极管实现桥式整流,为了保证整流器的可靠性,应当保证二极管的主要参数相近:管子最大反向电压、最大平整流电流、最大反向电流等参数,尽量做到匹配,并在实际应用中进行测试,以确保整个电路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总之,在实际的设计和应用过程中,应该选择合适的二极管,并注意避免混用不同类型的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