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坏了,测不出来阻值,色环看不懂?

楼主:
不知道第一环从哪开始数。棕金黑绿棕。是不是15欧姆

网友A(2023-05-05):
15欧姆没问题

网友B:
是15Ω。金色不会在第2色环。

网友C:
刮开,量一半的动作就知道大概的阻值了

网友D:
15Ω1%

网友E:
15欧电阻。附图所示,从上到下读。

网友F:
15R /1%

网友G:
下一个色环识别软件,使用很方便的哦

网友H:
离得比较远的是误差色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