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WT588D-16P语音芯片的烧录问题

楼主:
大家好,做硬件用到了WT588D-16P语音芯片,初次使用这类模块,查阅资料将模块安放在专用烧录器卡座上,用WT588D的专用软件下载,编译成功bin文件后,依次点击下载-加载文件-连接,但是界面出现“连接设备失败”,不知道什么原因,尝试重新编译语音文件也不行,有没有用过的伙伴提供下经验?

连接设备失败

连接设备失败

网友A(2023-05-05):
这个烧录器也是要装驱动的而且还必须手动安装不支持自动加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烧录器也是要装驱动的而且还必须手动安装不支持自动加载。

你好,请问什么驱动啊?界面上有显示加载HID设备驱动成功,是说这个吗还是别的什么?手动安装,是指文件加载吗?我不是自动加载的文件,是点进加载文件后选中要用的bin文件。能具体说说吗伙伴,不是很明白。

网友C:
恭喜你了,这个软件好像只能在win97下运行

网友C:
换别的语音模块吧

网友D:
还不如买MP3模块了,也是十块钱,还能用USB当U盘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