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开启多个定时器,相互影响该怎么办?

楼主(2023-05-05):
C51,开启T0,T1,USART1,就只能用一个定时器T1,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原因太多了,先关掉T1,看看T0能不能用,如果不能用就是你的T0代码写错了,如果能用就检查T1代码在哪里占用了全部CPU资源。

网友B:
51单片机的定时器是独立硬件,同时工作互不影响。开定时器中断有可能相互影响。只要规划合理,开多个定时器中断没有问题,互相没有什么影响或其影响微乎其微,可忽略不计。

网友C:
在51单片机中,T0和T1定时器是两个独立的计时器,它们之间不会相互影响。因此,你可以同时使用T0和T1定时器。

另一方面,当你启用UART模块时,USART1的接收和发送中断也可能会使用T1计时器。这可能会导致T1定时器与UART模块中断之间发生冲突,导致它们不能同时工作。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你可以考虑使用不同的定时器作为UART模块的时钟源,例如使用T0定时器或者一个独立的波特率发生器作为UART模块的时钟源。这样可以避免T1定时器与UART模块中断之间的冲突,使它们能够同时工作。

同时,你也需要确保在编写中断服务程序时,正确地处理多个中断源的优先级和中断嵌套的问题。这将确保在多个中断同时发生时,系统能够正确地响应每个中断请求。

网友D:
具体的定时中断允许位打开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51单片机中,T0和T1定时器是两个独立的计时器,它们之间不会相互影响。因此,你可以同时使用T0和T1定时器 ...

我用T2,就不会冲突了

网友E:
硬件上,各个定时器都是相互独立、互不干扰的,怎么会相互影响?仔细检查程序吧。像STC的一些型号有5个定时器,Timer0、1、2、3、4,每个都独立,互不干扰。

网友F:
都是相互独立的  应该不会干扰

网友G:
定时器都是独立的,各自有中断处理, 但是需要确定好中断优先级, 以及中断时间间隔.

网友H:
首先中断是又先后顺序的所以,需要先定义IP然后就不会出现混乱的感觉

网友I:
理论上是相互独立的,不受影响,仔细检查代码,优化一下

网友J:
两个定时器用中断 设定优先级-----对于实时性要求不是特别强的应用,是可以满足要求的,而且虽然互相干扰,也是可以接受的,在定时器中断中通过设定flag标志位来触发事件,具体的事件的具体执行在中断外执行-------也就是在中断里只置位或清事件的标志位,中断里的程序执行时间尽可能小,越小两个定时器互相干扰的就越少。

网友K:
定时器都是独立的,各自有中断处理,应该是优先级没有设置好

网友L:
200%都是代码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