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单片机 单线通讯模式分析

楼主(2023-05-05):
大家好,有一个设备是多个单片机之间的单线通讯(协议自定义):
1。原理图框图
,多个单片机(一个主机  多个从机,现为6台,可继续扩展)主控之间共电源和地,通讯采用单线通讯;
2。信号为不规则信

3.各位大侠给分析下,这个系统是用的单线半工通讯模式,也能发也能收(总线分时发送  分时接收数据),还是主机收信号,所有从机发信号

楼主:
有没有做过类似程序的大侠,给指导下,谢谢

网友A:
所有从机不可能同时发信号,这是个基本知识,如果还不理解那就算了吧。

网友B:
可以通过脉宽定义0和1,协议自定义。

网友C:
这是要自己DIY协议吗?
首先,你要统一时序。就是制定规则,比如,主机先发送一个10ms的高电平,所有从机接收到后,排队依次回复。间隔就定在20ms吧。这样才能保证你的通讯是不被干扰的。
这里面就会有很多问题,比如,从机排队的顺序如何解决,环境能识别的最短平信号的间隔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