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程序怎么写?当S2按下时,触发中断,D1,D2,D3的状态取反

楼主(2023-05-05):
当S2按下时,触发中断,D1,D2,D3的状态取反。同时,灯的亮灭状态实时发送到TFT屏进行显示,

网友A:
把按键S2连接到外部中断,当按下时触发中断,相应配置中断函数功能

网友B:
直接做个外部中断,当触发中断时,中断函数对D1、D2、D3取反,定义三者为全局变量,在主函数中做显示函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