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网友,有没有多口串转并IC?类似595的芯片

楼主(2023-05-05):
类似74hc595的,串入并出,并出48口的(6字节 ),输出有恒流源的最好。目前在用的是MBI5026(输出位16位,带LED恒流)。新项目中要用到43个IO,即可驱动43组LED,因空间关系放不下太多的器件,所以能1出48最好(QFN64以下的封装),不然就1出32,用2个(QFN48以下的封装)级联也行。。

系统搞干扰需求,不能用TM1638之类的动扫IC,所以只能用静扫的。故TMXXXX被无视。

网友A:
PI4IOE5V96248ZLEX   48 I/O        600 mW        TQFN-56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4IOE5V96248ZLEX   48 I/O        600 mW        TQFN-56

谢谢!
在X宝上没找到相关价格信息,有国产的吗?

网友B:
在此类项目中,我使用 Altera CPLD、MAX7000S 系列芯片(5 伏,它们更贵)或 MAX3000A(3.3 伏,这些更便宜)。 这两个系列都是非易失性的(配置存储在 EEPROM 单元中),并且在电源打开后立即可以运行。
要获得 48 个静态输出,具有 64 个宏单元的芯片(例如 EPM7064STC100 或 EPM3064ATC100(TQFP-100、16x16mm))就足够了。
使用 MAX+plus II 开发程序(免费)的廉价编程器直接在电路板上完成芯片编程。
一切都很简单,“开发”归结为绘制电路并为特定芯片封装分配引脚号。

(对不起我的语言 - 机器翻译并不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