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U过电流试验怎么做?求指导

楼主:
这个是试验要求

网友A(2023-05-06):
测试条件和要求都在表中都详细列出了。如:对于额定电流不大于10A的零件,要求过流保护为3倍额定电流。详细的还要清楚厂家遵守的标准体系,不同的标准体系可能会有所不同。

网友B:
根据需求设计电路,将样机送测试代理进行验证测试。

网友C:
最在3倍的电流测试。

网友D:
3倍电流测试,持续时间24小时,不断观察测试数据和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