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请教PIC单片机的端口操作没看懂,请教指点

楼主:
新手上路 if(Button(&PORTB, 0, 50, 0))这个端口操作的三个值是何意。请教小伙伴

网友A(2023-05-05):
Button()是个函数,怎么用你要找到这个函数的本体。

网友B:
认同2楼的说法

网友C:
感谢两位抽时间给予解惑,谢谢!
找了Button()这个函数,没找到估计是PIC写在底层硬件库里,做了封装,猜测(&PORTB, 0, 50, 0)分别是(端口,消抖时间,状态。有了重新封Button()这个函数的思路。tha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