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 单个运行,没有问题放在一个项目下,就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23-05-05):
新手学习,这个附件程序为什么单个运行,没有问题。放在一个项目下,就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A:
key_Proc() 函数中的 flag1ms 标识清零导致 key_Proc0() 中的内容不执行

楼主:
谢谢!
增加 一个 flag11ms  后,程序还是不行。

网友B:
这个按键时长   (keyTim; //按键时间)在哪里被赋值,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函数的定义不要放在.h头文件里面,一般放在.c源文件里面

楼主:
KeyTim在 .h 头文件里。

网友B:
引用 楼主:
KeyTim在 .h 头文件里。

是的,你定义了,但是在哪里赋值,而且看程序的话,这个变量应该是随着定时器时间增加而增加,但定时器中断里面并没有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你定义了,但是在哪里赋值,而且看程序的话,这个变量应该是随着定时器时间增加而增加,但定时器中 ...

在下面第五行 里面有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