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信号发生器改造 如何通过adc0832连续改变频率求指导

楼主(2023-05-05):
如何通过adc0832连续改变频率,并显示在lcd上

网友A:
你的程序都有了啊,就这句:
delay_time=rate;            //rate=0时,12mhz下,为400hz的波形。循环一次的时间为0.00025ms
按你这个程序,完全连续调频是不可能的,逐步增加rate,每步就会减小40左右频率。想更平滑改变需要用中断方式输出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程序都有了啊,就这句:
delay_time=rate;            //rate=0时,12mhz下,为400hz的波形。循环一次 ...

请问,仿真图不变的情况下,如果我想改为中断方式输出波形,该怎么办

网友B:
使用DDS方式产生波形就可以连续改变频率。相位也连续。

网友C(2023-06-26):
可以实现频率选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