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电压还有抑制温度和时间漂移的附带好处-差分电压是如何抑制温度和时间漂移的?

楼主:
差分电压还有抑制温度和时间漂移的附带好处-------差分电压是如何抑制温度和时间漂移的?

网友A(2023-05-05):
简单说,就是通过运用元件的一致性和对称性,以及负反馈作用,抑制温度和时间漂移的。

网友B:
我都说过几百遍了,仪表放大器性能太差了,千万别用,你还在看仪表放大器的东西。

你自己就不会查查仪表放大器的漂移性能和Sigma-Delta ADC内置PGA的漂移性?

网友C:
当电路完全对称时,共模信号对差分放大器两个输入的影响是一样的,变化量相互抵消。

网友D:
共模抑制只是运放的一个指标

网友E:
在理想电路中,差分电路的对称性使温度变化时管子的电流变化完全相同,以牺牲一个管子的放大倍数来换取低温漂的效果

网友B:
惊叹你们的理解能力,请仔细阅读原文,楼主勾选的差分电压的好处指的是传感器特性,不是放大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