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数据类型问题unsigned char short能不能直接做运算或比较大小?

楼主(2023-05-05):
大家好,

请问unsigned short类型的数据和unsigned char类型的数据能不能直接做运算或比较大小?

比如:
unsigned short  data1=3;
unsigned char  data2=100;
unsigned short   result=0;

if(data1==data2)
{
    result=1;
}
else
{
result=0;
}

或者,
result=data1+data2;

由于data1和data2数据类型不同,不知道能不能直接做以上的逻辑运算和数学运算?还是必须要强制把类型转换成一样的?
谢谢

网友A:
当然能运算了,c语言就是这样,非常灵活,但是用户水平不高就掉坑里面了。像FORTRAN这样严格限制运算类型的,可以帮助用户检查错误,但是很死板。

网友B:
编辑器应该会自动升级无符号字符型本质上也是一种小整形变量

网友C:
可以的,无符号字符型的运算和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能运算了,c语言就是这样,非常灵活,但是用户水平不高就掉坑里面了。像FORTRAN这样严格限制运算类型的 ...

了解了,感谢回复

网友D:
有学习到了,有时候越是简单的问题还越迷茫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有学习到了,有时候越是简单的问题还越迷茫

那你随便找个编译器自己try try不就什么都清楚了吗?

网友E:
可以比较,编译器会强制转换

网友F:
可以的,编译器会自动把他们转换成同一种数据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