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out口接P3^2,为什么通电后led一直自己亮灭?hcsr501与51单片机使用

楼主(2023-05-05):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4;y>0;y--);
}
sbit LED1=P2^0;
sbit out=P3^2;

void main()
{
        out==1;
        while(1)
        {
                if(out==1)
                {
                        LED1=0;
                }
                else
                {
                                                                        delay(200);
                        LED1=1;
                }
        }
}
红外out口接P3^2,为什么通电后led一直自己亮灭,急急急

网友A:
接口P3.2信号电压不稳定, LED1当然随之闪烁。

网友B:
while上面那句,out==1;多了一个等于号,应该是out=1就好了,试试看

网友C:
out == 1;你看看这行代码

网友D:
out==1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