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按键、发光二极管和单片机的电路设计问题

楼主(2023-05-05):
如图,在最开始的设计中按键按下,发光二极管亮,同时单片机接收到高电平,放开按键,发光二极管灭,电平降低。但是实际操作才发现没考虑到单片机引脚本来就会输出电流,这样发光二极管就会一直亮。
如图中的问题,在指出的地方加一个二极管,会影响单片机读取电平吗?
或者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感谢!

网友A:
如果是原始的8051,你的接法无解,如果是扩展型号,要看输出输入都有什么模式。你什么都不说别人无法解答。

网友B:
单片机GPIO模式配置成下拉,而且你这个电路里LED没加限流电阻,不怕烧坏么

网友C:
单片机设为浮空输入。

网友D:
单片机引脚准双向口输出电流小于50uA,合理选择电阻值(例如10K欧姆),电流将全部流过电阻,发光二极管将不会亮。
LED需要增加电阻限流。下图2电路都能满足你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