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充电电路保险管选型

楼主:
图为充电电路,电源为750VDC,充电电阻为50Ω/100W,对母线电容(380uf)进行充电充电逻辑是,先闭合负极,进行充电,充电完成后闭合正极,旁路掉充电回路。
该过程中充电电流最大瞬时电流值为15A,随着充电进行电源与母线电容的压差逐渐减小,电流也逐渐减小。

请问各位大佬,怎么选取保险管的参数值比较合适,能够在异常的情况下,比如母线电容短路等情况,保护充电电阻不被损坏,谢谢各位大佬的帮忙

网友A(2023-05-05):
你这题目太专业了,直流电非常难以切断,交流电可以过零灭弧,直流电不行。能用在250VAC线路的继电器触点,只能用于28VDC分断。你要找专用的直流分断器,太难找了。

网友B:
没做过这方面的电路。按我们选保险的思路,先测一下充电的电流曲线图,再找一下保险的保护曲线,然后再确定保险。50R100W电阻额定电流不到1.5A,如果体积不受限制的话,可以考虑用多个白炽灯泡用串并联代替。

网友C:
试试延时保险丝。非专业建议,谨慎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