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里的输入大电容和功率开关管,更换问题

楼主(2023-05-06):
电容是不是耐压和容量越大越好
开关管,电压和电流比原来的越大越好。

网友A:
按原规格更换就可以,原设计已经考虑余量问题了。

网友B:
电容一般来说,耐压和容量越大越好,但是要考虑经济性,以及体积以及容量过大带来的开机电流多大,易烧保险等,所以在功率一定的情况下,选择合适的耐压和容量值就够了。
开关管,选择过大的话,会造成激励不足,烧开关管。

网友C:
耐压高的管子压降更大导致发热量更大,所以可以选性能好的,但是要接近原参数,不能乱改。

网友D:
电容是这样的,开关管可能不行,驱动电流和电压不同,换大了可能不能正常工作了。但是都有一个成本问题在里面,并不是越大越好。

网友E:
不是的,物极必反。电容容量会影响浪涌电流所以并不是越大越好。开关管电压和电流参数越大价格也跟着也越好。不差钱的当我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