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H1K08单片机串口通信问题 为什么必须把串口1发送数据放在while循环里或者连续...

楼主(2023-05-06):
为什么必须把串口1发送数据放在while循环里或者连续的中断里,串口1才会发出数据,总之就是必须连续发。这是怎么回事啊?如果在while循环之前发送几个字节,就不会发送出去。

网友A:
只要先配置好波特率,while循环之前、while循环里或者中断里都可以发送。贴代码,否则说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先配置好波特率,while循环之前、while循环里或者中断里都可以发送。贴代码,否则说不清。

用官方的例程也发不出去数据,我用的是定时器2作串口1波特率发生器。

网友B:
只要初始化好串口,哪里发送都可以,隔多久发送都可以,只要给SBUF一个字节数据就会启动发出。
直接下载STC ISP里的范例程序的HEX文件马上就可以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初始化好串口,哪里发送都可以,隔多久发送都可以,只要给SBUF一个字节数据就会启动发出。
直接下载ST ...

以前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最近新买了一些,发现有这种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前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最近新买了一些,发现有这种问题

你测试上面我说的范例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测试上面我说的范例了吗?

对,这个范例我直接复制过去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这个范例我直接复制过去的

不用复制,直接下载HEX文件测试!

网友C:
官方例程中,如果把发送函数直接复制到while(1)里面是不能直接发送的,你可以把相关的flag全部删掉,用最简单的串口程序试验,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