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驱动LED点阵屏 当显示移动效果时会乱码?

楼主:
最近几天在设计32X64双色LED点阵驱动器,采用FPGA和VERILOG HAL语言,控制方案如图;问题是:在显示一屏静态字符时没有问题,当显示移动效果时会乱码,不知道有否这方面老师不吝赐教,给些参考程序,谢谢!

网友A(2023-05-06):
就是ledcomm逻辑出问题了,你都封装成模块不给大家看,还想听什么?

网友B(2024-10-10):
FPGA出问题比较复杂,因型号而异,可能是时序约束或程序逻辑、IO口模式配置有问题、亚稳态竞争冒险、供电不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