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请教:画图软件AD9丢失网络线的问题

楼主(2023-05-06):
各位师傅好,最近打算学习画PCB图,于是根据我的电脑配置,我安装了AD9,为了省事我直接从论坛下载一个坛友上传的CD4017构成的工程图,转PCB的时候全都报错,于是我把所有元器件的封装换了我的软件安装的封装库,没有报错了,不过显示有几条线不匹配,强行导入PCB,之后,CD4017的几个输出脚全部没有网络线,需要自己自动连接,我又更换了原理图中的CD4017的元件图,和它输出的几个元件的元件图和封装图,导入PCB,还是一样,第一次用,小白一个,请教各位大师这种问题怎么解决,CD4017封装选择的DIP-16

网友A:
下载人家的未必适用你当前所使用的软件,除软件版本问题外有可能是文件本身也存在问题又或是软件的设置问题。总之电脑配置过低会遇到诸多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人家的未必适用你当前所使用的软件,除软件版本问题外有可能是文件本身也存在问题又或是软件的设置问题 ...

谢谢回帖,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