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电动车充电器,测试发现奇怪的问题

楼主(2023-05-06):
70V的充电器。启动电阻短接,输入18V直流,测试电源输出,有70V的电压。正常输入220V交流,能输出70V,输入电压18V,输出应该低于70V,为什么还是输出70V,

网友A:
3842?听说3842的电源就是这样

网友B:
电压应该是由光耦反馈电路控制的,你接入18V短接了启动电阻满足了启动条件次级可以输出正常电压

网友C:
应该正常的,估计是不能带载,理论上说 220v变70V 线圈匝数比为3比1 ,但是如果设计时pwm占空比预留范围非常比较大 就能出现升压的情况,当然如果是你这个充电器有故障 那波形都畸变了 没有参考意义了

网友D:
这个要看看电路怎么设计的了,输入交流220,输出直流70V ,你给直流18V ,的确不该有输出电压的。是不是测量有问题了。

网友E:
开关电源,相当于逆变电路。

网友F:
这是正常现象,但不能带载!

网友G:
反激电源拓扑,电感断电瞬间产生反向高压100多V以上(你可以用示波器看看),传递到次级,被电容存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反激电源拓扑,电感断电瞬间产生反向高压100多V以上(你可以用示波器看看),传递到次级,被电容存储

MOS管的D极尖峰电压有150V。如果输入220V。这个尖峰电压会不会更高。MOS耐压600V

网友G:
引用 楼主:
MOS管的D极尖峰电压有150V。如果输入220V。这个尖峰电压会不会更高。MOS耐压600V

所以反激电源有吸收电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所以反激电源有吸收电路啊

有尖峰吸收电路,测得150V,上220V,还能是150V吗,尖峰吸收元件要不要改

网友H:
我不信,你长期供18V试试能不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