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佬一个STM32单片机关于TIM1输出PWM的问题

楼主(2023-05-06):
由于刚开始摸这个,所以比较二。使用的是STM32F103C8T6和STM32F10X.H官方库,根据数据手册编写了一个由TIM1通道4输出PWM的程序,但是PA11脚始终没有信号输出,下面附上代码请各位大佬指点一二。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FullRemap_TIM1, ENABL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99;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199;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3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4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4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 ENABLE);

  TIM_Cmd(TIM1, ENABLE);

我用中断的方法是可以从PA11输出波形的,说明电路没有问题,查了数据手册和范例程序也没找到问题在哪,可能是对这个MCU不熟悉没找到重点吧。

楼主:
问题找到了,GPIO_PinRemapConfig(GPIO_FullRemap_TIM1, ENABLE); 映射代码不需要,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PWM输出未开启, 不知道为什么官方给的范例程序里没有这一句

楼主:
查了资料明白了只有TIM1和TIM8这种高级定时器需要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开启,TIM2-TIM4等这种基本定时器不需要,官方的例程中使用的是TIM3所以没有这句。

网友A:
总结:遇到问题,先查手册,比较靠谱。

网友B:
编程指南+官方例子